ASUS Z99L 自动生成密码 破解后一直重启

楼主(2014-03-15):
手中有台Z99L的机器。最开始的时候是开机有密码进不去系统,与客户沟通过说是没设置。把机器留下开修。
在网上找了下关于机器的自动生成密码的帖子,看了下,怎么大家都说解决,就是不分享一下捏,有点恼火。
后再网上用找的用密码表解密后在LOGO界面反复重启但是可以进BIOS、又刷BIOS无果,系统也不能装。无思路  望高手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大侠们  在线等中

网友A:
华硕的放电就清楚密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放电就清楚密码了啊

不是的呀, 这机器自动生成的密码

网友B:
自动生成密码?没有碰到过    拆开放电会有出现开机密码的情况    刷了BIOS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密码?没有碰到过    拆开放电会有出现开机密码的情况    刷了BIOS应该可以的吧

刷过了  也不行

网友:
高手解决 和等待

网友:
不好搞了哦!!!!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
自动生成密码?没有碰到过o

网友:
华硕不是有密码表吗?不刷BIOS密码应该可以清掉的,不过也遇到好多华硕电脑BGA后自动出来密码,但都是用密码表的密码进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拆开放电会有出现开机密码的情况    刷了BIOS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ASUS  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按照华硕密码表解密   看清型号   我的就是用密码表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