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字体变大!

楼主(2014-03-15):
华硕P5QPL-AM 这个板子, 开机看显示界面正常!

板子是不插硬盘的,一般我们会提示硬盘没插,可是等我看到没插硬盘这个字的字体是这样的

字体变成很大, 插上硬盘也不出滚动条这个界面,就直接一个光标闪烁后跳到欢迎使用界面,进到系统里面显示的字体就正常,

更换了很多的内存,看了一下,就F1这个界面过了就会这样!

刷了BIOS ,查了VGA 13 14J脚正常, RGB也正常,  求人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直觉告诉我是内存

网友A:
我看你那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以前也见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那显示器有问题

要是显示器问题我也不用发帖了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个   字体变大,没有什么影响。只要正常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