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 从上电保护到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3-15):
一片技嘉的板子  版号看主题 接手故障是 不放E系列cpu(上低端U)上电时 没问题  但是 cpu的供电能达到1.5v  上 不跑码   但是上E系列cpu时就会上电保护! 于是乎  我以为是cpu场管 或供电芯片有问题  但是不经意间  不上U上电   是没问题的  不保护!  于是就来烧鸡烧一下! 上E系列cpu  直接强开机! 哇! 发现南桥不烫!但是IO的温度就相当的高啊!于是拆IO  型号  IT8718F-S  换了俩  竟然都不上电了  我擦   我坚信我的判断!  终于在换了第三个后  上电了  复位与出来了  测量各个供电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 坑爹的是  还是不跑码!!!!!!!求大神给个思路  指导我应该怎么继续查一下!!!!!!!!!!!!!!

网友A:
技嘉主板的IO是技嘉专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的IO是技嘉专用的啊

不提醒我倒忘记了   次IO 是另外一块技嘉板子上拆下来的!!!!因该和这个问题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提醒我倒忘记了   次IO 是另外一块技嘉板子上拆下来的!!!!因该和这个问题没关系!

IO的脚位都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脚位都测量了吗

没有此  IO 的pdf   另外  请教下  应该测量那些脚位?说几个吧!!

网友:
继续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脚位都测量了吗

ITE的吗

网友B:
好吧  我确定你是打算蹭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  我确定你是打算蹭分的!!!!!!

   ITE的测 67 75 72 71 76 72脚是IO到南桥。 71脚是南桥到IO  76 IO到绿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TE的测 67 75 72 71 76 72脚是IO到南桥。 71脚是南桥到IO  76 IO到绿线。

大哥  您这是在说上电时序嘛????好吧  被你打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您这是在说上电时序嘛????好吧  被你打败了!!!!

我是新手 我不敢保证我说的对不对。只是参考建议

网友(2014-07-11):
引用 网友A:
ITE的测 67 75 72 71 76 72脚是IO到南桥。 71脚是南桥到IO  76 IO到绿线。

你这个是普通的,技嘉是带GB的,你还有的学了

网友:
时序走完了吗?刚才那人说的是不开机的,你不要去强行开机这样会出问题的,还有就是保护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一定要区分,能正常开机就供电时钟复位,没什么难的,这个图纸论坛有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替换法

网友:
换CPU,换内存,查两个好信号,查PCI A34脚有无侦信号3.3v ,上假负载一个个去测吧,你会发现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