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触发掉电 求教

楼主(2014-03-15):
         一台苹果A1278 板号820-2936-B  不开机,可以触发, 触发电流:0.01---0.54---0.78---0.01    掉电后可以马上再触发, 经测量:PP15V-T29这个电压不产生,  其他电压都正常(包括CPU核心电压)。  PP15V-T29这个电压是芯片U3890(LT3957)产生, 测量没有VIN(27脚)和EN(25脚),再查发现这个VIN和EN都是Q3880这个MOS管供给的, 再查发现是MOS管的控制型号T29_A_HV_EN没有产生, 再查 这个启动信号T29_A_HV_EN来自芯片U9330(LPC1112A)的18脚,再测量它的供电VDD(5/22脚)3.3V正常,测量复位信号RESET(1脚)没有电压,这个我个人因为不正常,这个复位信号应该是高电平的。但是我找遍了整张图纸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复位信号是这么产生的。哪位兄弟能赐教一下!谢谢!
       图纸和点位 图论坛里面已经有了。我就不上传啦!

网友:
哦 可能发错啦 版块  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和T29这个供电煤关系

网友:
搞不定可以发到迅维来修 跟你打个折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5楼的兄弟 这样的故障 你们维修费要多少钱   我的主板没有维修过的 我只是测量过  没有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