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待机电流0.04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03-15):
HP 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待机电流0.04不触发故障,二修板!前面师傅动过南桥和EC,到我这里我拆开都没有想去修,看到动的很烂!正好今天周6,门市也不忙,板子已经拆开了就捣鼓捣鼓吧!仔细观察主板,待机0.04,按开机键不触发!前面师傅动过的地方就不弄了!加HP专用接头,还有时候能正常开机,说明这个板子要是花点精力还是能修的!南桥起码前面师傅没有捣鼓坏!进水机器主要就是注意关注电阻电容被高电压腐蚀的地方,仔细关注南桥反面的一排电阻电容,一边焊接正常,一边看不到焊接点!由于没有主板标识,只有量电阻原有的阻值换上,查版号按图纸标示我左起1 电阻和2电阻已经一边腐蚀无法量到阻值,3电阻和4电阻量到20K和30K电阻,根据这个查图纸,左起1电阻和2电阻应该是332K和1M电阻,找其他主板上面的电阻,更换刮好板子上面腐蚀的焊接点,按开机键正常了!待机电流变成0.02!可以开机了!就是刚插电源的时候有自动开机的现象!其他一切正常了!装机!这个给碰到同种故障而没有解决的朋友一点思路!

附上图纸

网友:
J进水机就应该先看看 腐蚀的地方。这样可以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
心細 解決 好多疑難故障

网友:
看来修板子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细心就能修好很多问题

网友(2014-08-18):
没有发现 你说的  U514芯片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先看是否有腐蚀地方。楼主还是心细啊

网友:
我也有个不触发的机器。但是没进水 有BIOS么

网友:
HP和DELL都有专用接头

网友:
楼主经验挺丰富的啊

网友:
自动开机不是网卡有问题就是南桥坏了,还要看一下COS电池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进水机子一般先看看进水地方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2014-09-30):
正需要,先谢过,秒下!

网友:
氧化的  还不严重  维修要很细心才好啊/  我就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