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提示

楼主(2014-03-15):
Dell开机提示下面图片是怎么回事     F1后进到滚动条的时候就卡死了

网友:
应该是报硬盘错误

网友:
BIOS关闭硬盘SMART状态,状况依旧修、换硬盘

网友:
换硬盘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不就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硬盘不好 换硬盘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扫一下硬盘吧,估计硬盘出问题了,遇到过好多

网友:
MHDD扫描硬盘。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