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K9A2GM V2主板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3-15):
小弟今天拿到一块V星 K9A2GM V2主板复位不跑码,测量各项电压正常 ,但摸CPU不发热。求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楚,

网友:
时钟  复位 测试了吗 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嘛?正常就按时序查,可以试试换CPU和刷BI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