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AX电流上到0.6不动

楼主(2014-03-15):
没各供电正常,电流直接上到0.6不动,BIOS刷了几个版本,板载CPU,COMS电池3.3V装上去一会就变成1.5V,插上外接电源也是拉低到1.5V

网友(点评):
师兄,你这机是南桥条件不足,重点查南桥

网友A: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主要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B:
COMS电池3.3V装上去一会就变成1.5V,
这不就是是COMS电路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3.3V装上去一会就变成1.5V,
这不就是是COMS电路不对啊

COMS电路直接通往南桥内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主要查南桥工作条件

感觉是南桥内部的问题,不过晶振正常,各路电压也正常

网友:
楼主上手术刀

网友:
哈哈哈哈哈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测测COMS电路有没件坏 电路没有问题那就考虑南桥

网友:
楼主RTC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2014-04-16):
有耐心啊’这么多的问题很不好查啊

网友:
没看太明白,努力中

网友:
这机器好像桥很容易坏呢 。  你换个试试呗

网友:
把COMS放电试试,换CPU试试,加焊北桥

网友:
电池装上一会就1.5了 那肯定是RTC电路 短路的了 你查下RTC电路到南桥有没有短路的 先看这里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故障的,应该是南桥坏的啦

网友:
我刚修好个,症状一样的,是南桥坏掉了

网友:
我有 一台是装上新的COMS一个月不到就剩下1V的电压了,不够3.3V开不了机,换个新的又可以了,我担心一个月后又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