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芝C600白屏

楼主(2014-03-15):
请教东芝C600白屏,东芝C600,版号6050a2357501-MB-A02,屏供电正常,屏换过,屏线换过,EDID有3.3V但是没有读取波形,CPU也换过,怀疑还是显卡有不满足条件,显卡供电1V,不知道算正常不,敢请各位大侠出招。
附上图纸淘宝上买的,有的PDF软件打不开 这个图用福昕阅读器可以打开

网友:
测下显卡信号到屏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加焊下显卡 重新植株一下看看

网友:
一般能够发出背光,只要不是时序错乱导致BL_ON异常,一般都能说明已经检测到屏了。如果怀疑,把EDID两根线短起来即可判断。短起来不白屏,就好好查LCDVCC的供电吧

网友:
白屏显卡虚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2014-07-24):
一般这种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