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420进水求助

楼主(2014-03-15):
EC8518第3脚腐蚀断线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飞线过去,然后看看 然后看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
什么问题也不说

网友B:
飞线呗  就只有那点腐蚀了  还有其他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过去,然后看看 然后看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了

飞线了。能开机了。就是不保存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呗  就只有那点腐蚀了  还有其他问题么?

其他没有问题。原来是558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