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版号K42JR REV:4.0电流1.5A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4-03-15):
接手这个机器的时候是电流跑1.5A不亮机,后来拆机放了下电之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客户拿回去2天之后说还是开不了机了。接着烦人的问题出现了,上论坛搜索了一下,说这个机器的CPU供电那部分有问题,接着我把CPU的供电MOS管全换掉,连着VTT_1.2V那里的的MOS管也换了,但是还是有时候不亮机,电流依旧是1.5A。把RT8802 10脚的18K电阻也换了。显卡加焊了。但是还是会有时候不亮机。放他在一边不管他,有时候第二天来又可以开机。再放一边又不能开机。不亮机的时候用风枪怎么吹CPU供电那边也不行。这么特殊的情况有高手遇到吗?麻烦知道的告诉下。这机在这里都快一个月了。

网友:
遇到一台最后退了,刚开始是通病的问题,用了一两天回来就不是通病的问题,能过内存不显示,好像不过显卡,最后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