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ERIES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4-03-15):
主板为I3 系列主板,故障为触发掉电,反复掉电,经测试怀疑CPU 核心有短路,测试个MOS管,G极对地阻值,有一组偏低,控制芯片是有UP6203A管理。还有一组,是有从芯片代码为 PU2芯片,经更换OK。主板点亮。

网友A:
哥: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力呀,板子上那道划痕真的很深的。呵呵呵

网友:
上电保护,这种修的快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哥: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力呀,板子上那道划痕真的很深的。呵呵呵

你确定是用万用表划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