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大电容改得好看有分加

楼主(2014-03-15):
1、拆下来的大电容上有一块铁片,处理好后上锡。

2、用一条高温胶带贴住中间两个焊盘的空隙,并将铁片盖上焊好。

3、电容先焊外面脚位再焊里面的脚位

网友:
都这样的吧 亲

网友:
比我焊的好顶一个吧,评分的话怕被管理员扣分,

网友:
比我焊的好,关键是修好故障没

最重要的修好收到钱

网友:
我第一次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跟你的方法一样 哈哈

网友:
还是拆掉铁皮,很好拆啊,你那样搞,不小心就短路了

网友:
故障修复是重点,外观是其次

网友:
第一次搞这个还注重外观,后来就节约时间,稳定收钱就可以了

网友:
怎样快就怎样搞。。。

网友A:
楼主太大方了,我一般只用四个就可以了。330严重缺啊,谁有给我寄一些啊

网友(点评):
淘宝大把,8毛钱一个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大方了,我一般只用四个就可以了。330严重缺啊,谁有给我寄一些啊

330任何料板上都有一大堆,没330用470也一样

网友:
这个焊法有很多种,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网友:
手机像素不行啊   有点模糊

网友:
呵呵。还可以。我用另外的换法更美观。改天发上来给你看看。现在手上没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