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6450笔记本TPC8121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

楼主(2014-03-15):
今天修了一台电脑,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因为故障比较简单,直接测量两个MOS管,发现一个已经击穿,由于是新手,不知道用什么代替,有谁知道么?谢谢

网友:
找保护隔离电路上的差不多久可以了

网友:
NPN  PNP  代换

网友:
开图纸,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楼 主不像是维修 人啊。这个维修人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