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630不能开启无线

楼主(2014-03-15):
今接一台联想G630机器,不能开启无线,软硬开关无效。重装系统无效,无线网卡上其它机子上测试是好的,官方驱动装了也是无效,死活就是开启不了无线。上论坛里找不到图纸,哎,真悲剧了,那位师傅修过这方面问题给点思路!求解!!!

网友:
你下一个 电源 管理  驱动 试试

网友:
楼主 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能认到硬件一般没啥大问题了

网友:
直接强制开启就好了

网友:
如果来软的 去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   来硬的  吧网卡的20角挑断或者拿东西贴住

网友:
把20脚刮断就可以强制开启

网友:
驱动精灵检测之后,下载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切断卡上面的开关线

网友:
这款机器之前是什么系统呢?Win8么?遇到过WIn8 换Win7 后无线网卡不能用的情况呢

网友:
后来问服务站的兄弟,说要刷内部BIOS信息呢

网友:
下载官网驱动

网友:
用官网驱动就行了............

网友:
电源 管理  驱动 试试  键盘也看看哦

网友:
应该要下个官网的专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