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飞利浦191 液晶屏插线怎么插

楼主(2014-03-15):
如题,我修亲戚的显示器,给维修过的,有元件被取过,没有还原,液晶屏线有两个插线座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区分,请哪位大师可以指导一下吗?非常感谢啊!!!

网友:
找百度吧。。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
你查上屏线  先别   接屏  有5v  直接到屏上保险上   看着就可以接了

网友:
什么都不懂还是送修吧,免得故障扩大化

网友:
驱动板我修过,找到一个小贴片电容,短路,现在3.3v有了,不插液晶屏线,现在还是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不亮。那个维修人员去掉了开机的电阻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百度资料非常少

网友:
按键板电阻也动过,网上找不到图,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啊

网友:
因为屏线不会识别,,,所以这显示器应当送修,,,不然这显示器可能会被你练手而报废,,

网友:
谢谢指教,我现在还不插屏线,因为电源指示灯都还不亮啊

网友:
屏线都搞不清送修吧

网友:
不好意思,是没有插灯管线,现在已经点亮屏幕了.。。。。。。。。。。。

网友:
只要是原来的屏线.对准第一脚就OK.其他的不用理会

网友:
可以贴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难道飞利浦191用的是双排线的屏线?这么难插?

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
不好意思,我原来没有修过显示器,不知道具体屏线和灯管线怎么区分的,看资料明白了,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