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0不认硬盘

楼主(2014-03-15):
DEEL   E4300,不认硬盘,可从U盘进PE,拆机测量硬盘没有供电,刚开机有5V,等到快显示的时候,5V就没有了,查控制信号是由EC控制的,于是直接拉了个5V,开机测试硬盘供电有了,还是不认硬盘,测量两阻数据线,无穷大,没有阻值,此信号直接通往南桥,在板上找没有发现南桥,最后仔细查找,一看外观 像显存颗粒一样,这种芯片一般不会出问题啊,怎么会不认硬盘呢,有没有遇到过朋友,给点提示

网友:
本想直接用光驱的两组数据,测量发现一样都是没有阻值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这是08年的机器

网友:
加焊南桥看下呢

风枪吹了一下,没有什么变化,不想乱动桥,没有钢网,要手植可就苦了我了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把,修不出就换板把

网友A:
没有阻止南桥问题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止南桥问题查南桥

正准备明天重做一下南桥呢

网友:
硬盘供电正常,就看藕合电容两边阻值都正常的话,在查SB硬盘模块,都正常楼主换桥了

网友:
数据线连着接口的电容对地值无穷大,连南桥一端是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