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AME#这个信号的波形,请教下!

楼主(2014-03-15):
CQ40上电0.7A,南北桥 显卡 内存 BIOS CPU 都换过,不跑码
CPU供电复位电压都正常,平台复位3.3V
ADS#的波形有了,BIOS波形正常的情况下
LPC FRAME#波形为一个闪波后3.3V的直线,这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正常,应该从那个方向下手!
高手求教!
cpu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的!,测下SMBUS,应该没过内存吧,这电流还那么低

网友:
闪波是的正常的吗,怎么看论坛上说应该是持续的波形才正常呢

网友:
确实应该是持续的,既然桥都换过了,都确定没问题的情况下换个EC试试吧。有过这样的例子。

网友:
不正常。有跳变的

网友:
今天找了机器量了下送来清灰的机器,能开机的东芝C600 示波器量了下EC第3脚 LPC FRAME# 波形是闪波过后变成3.3V的直线,是所有机器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正常的,但不一定,有的低电平是持续的,有的低电平用示波器测是由低到高瞬间的波形。告诉你个技巧一般在电路图中信号后面带#号的一般都是低电平不带#号的一般就是高电平,方便识别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