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67A1 V2.0的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4-03-15):
富士康P67A1 V2.0的主板无CPU供电

此主板为最新的I5系列主板,此主板为单桥系列。客户送修主板时说主板通电后不亮,经维修人员检查是CPU无主要供电,在不上CPU的时候测量内存,南桥,电压均正常。加载上CPU后无CPU电压输出,(说明:I5系列主板CPU供电正常。必须是在不加载CPU的同时内存供电和南桥的供电都要正常的情况下加载上CPU、CPU才会有电压输出。富士康P67的主板上电后持续是先有内存电压,后再有南桥1.2V电压,后才有CPU主电压)维修人员在维修此主板时检查外围电压都正常,一半这样的情况下确定外围电压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更换CPU供电的主要芯片,但此主板更换后无任何反应,检查CPU主要芯片各信号都正常,维修了好久都没有出CPU电压,后来我转变思维,我去查了I/O的信号以及电压,在查I/O电压的时候发现I/O的3.3V供电没有,I/O3.3V供电是由ATX电源上面的3.3V直接到I/O上面,后经测量线路发现PCB过孔不通,后用打孔机把PCB过孔打通后接上线OK,I/O.3 3V电压正常后在加载上CPU通电测量CPU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呵! 还用上了打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