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常见故障

楼主(2014-03-15):
cpu常见故障
一。CPU超频故障
              故障现象:CPU超频使用了几天后,一次开机时,显示器黑屏,重启后无效。
              故障原因:因为CPU是超频使用,有可能是超频不稳定引起的故障。开机后,用手摸了一下CPU发现非常烫,于是故障可能在此。
              解决方法:找到CPU的外频与倍频跳线,逐步降频后,启动电脑,系统恢复正常,显示器也有了显示。
            提示:将CPU的外频与倍频调到合适的情况后,检测一段时间看不否很稳定,如果系统运行基本正常但偶尔会出点小毛病(如非法操作,程序要单击几次才打开),此时如果不想降频,为了系统的稳定,可适当调高CPU的核心电压。
              二。散热片故障
              故障现象:为了改善散热效果,在散热片与CPU之间安装了半导体制冷片,同时为了保证导热良好,在制冷片的两面都涂上硅胶,在使用了近两个月后,某天开机后机器黑屏。
              故障原因:因为是突然死机,怀疑是硬件松动而引起了接触不良。打开机箱把硬件重新插了一遍后开机,故障依旧。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因为从显示器的指示灯来判断无信号输出,使用替换法检查,显卡没问题。又怀疑是显示器有故障,使用替换的同样的发现问题,接着检查CPU,发现CPU的针脚有点发黑和绿斑,这是生锈的迹象。看来故障应该在此。原状来制冷片有结露的现象,一定是制冷片的表面漫度过低而结露,导致CPU长期工作在潮湿的环境中,日积月累,终于产生太多锈斑,造成接触不良,从而引发这次故障。
              解决方法:用橡皮仔细地把CPU的每一个针脚都擦一遍,然后把散热片上的制冷片取下,再装好机器,然后开机,故障即可排除。
              三。CPU温度过高故障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在使用初期表现异常稳定,但后来似乎感染了病毒,性能大幅度下降,偶尔伴随死机现象。
              故障原因:故障原因可能为,感染病毒或磁盘碎片增多或CPU温度过高。电脑性能大幅下降的原因可能为处理器的核心配备了热感式监控系统,它会持续测温度。只要核心温度到达一定水平,该系统就会降低处理器的工作频率,直到核心温度恢复到安全界线以下为止。另外,CPU温度过高也会造成死机。
              解决方法:首先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接着用WINDOWS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进行整理。最后打开机箱发现CPU散热器的风扇出现问题,通电后根本不转。更换新散热器,故障即可解决。
              四。CPU散热故障
              故障现象:一次误将CPU散热片的扣具弄掉了,后来又照原样把扣具安装回散热片,重新安装好风扇加电开机后,电脑就算在动重启。
              故障原因:此故障可能是电源问题或CPU温度过高造成。首先检查其他部件都没问题,按照常规经验应该是散热部分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侦测到CPU过热,自动保护。
              解决方法:但反复检查导热硅脂和散热片都没题,重新安装回去还是反复重癖。更换了散热风扇后,一切正常。经反复对比终于发现,原来是扣具方向装反了。结果造成了散热片与CPU核心部分接触有空隙,导致CPU过热,此时,将散热片重新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