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修好一块M4A88T-M 复位灯闪不跑一例 最简单的问题 搞了好久!

楼主(2014-03-15):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4A88T-M台机主板,说点不亮。 于是看了一下外观 没有发现有掉件等现象,于是上维修台。上电 有待机,短开关针 可出发,于是 上AM2的灯座测试一下,灯有半亮一半不亮,应该是正常的吧 不可能那么多空焊的。(心想)于是继续上电。可是复位灯闪。接着量电压,内存1.49V CPU为0.12V左右,不正常。。但继续再量桥旁边的MOS管 有1.12V 有个总线的MOS 有输出(先有CPU电压再有总线供电)。。接下来想到再量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一看这个芯片是ASP0903, 很少接触呢,都不知道那个EN脚,还是上论坛找一下图,一下可真找到了。33脚是EN脚。再去量EN脚 电压为0.91V。应该是不正常吧。应该是高电平才对! 只能再继续查了。。东点西点,没找到突破的地方,于是想找点位图,还是要上论坛找吧。找了整个论坛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图纸。。。。。看来又只能跑线了,最讨厌的就是跑线,但很多时候没办法,没图只能这样了,用万能表一个点一点的连接电路测导通情况。EN脚连接到一个S72的小MOS管D极和另一个S72的D极。有一个S72 D极接了一个电阻 G极也是接了个电阻。。找到这里 没什么头绪了。。还是上电量量电压吧。量到D极为0.9V,S级为0V。D极连接的电阻一端为0.9V 另一端为3.3V。 难道是这个电阻有问题了?但无图纸呀不知道是不是。那先把这个电阻去掉 看看0.9V会不会变化吧,去掉后,原来0.9V的变成0V了。。有可能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量得1.023K,这样猜,可能是这个电阻 引起的吧, 于是用镊子短电阻焊盘上的两端,上电,复位灯也是闪,再量一下CPU电压看看是什么情况,一量有1.08V出来了。。。再量总线电压也出来了1.2V。 想想,干脆冒险上真U看看跑不跑码,上U 果真跑码了。。。 初步断定是这个小黑电阻引起3.3V过不去到0903的EN脚(只有0.9V)。但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呢。。。还是没有图纸。。。。那先插一下一般这个0903的EN是多少电压的吧,还是得上论坛找资料吧。找找 有人发出来写说是3.3V的高电平开启。。。 那我试找个20欧的接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接上好。OK了。。。EN脚有3.25V。。想想 这样应该OK了。。。 上U上内存 触开关针。。最后 屏幕有字母出来了。。再经过装系统测试2个小时都OK,总算维修完毕。。。 写得很没水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 估计你们看得很累。勿喷呀。。见谅啊! 下到现在,没时间上图了,明天再上图吧。

补充内容 (2014-3-17 17:13):
这几天忙,都没时间上图,顾客都拿走了。下次有维修记录再分享给大家。谢谢帮助我的论坛朋友们。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在附近找1.25V电压用镊子短接上去看情况,如OK直接飞线,很速度。
几乎EN都是1.2V

网友B:
楼主,在没有找EN脚之前,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1.12V的总线电压不属于正常的范围?

网友:
看太快了,原来是有0.12,也就是说这个板是没有CPU电压的维修.......

网友:
楼主修板经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在附近找1.25V电压用镊子短接上去看情况,如OK直接飞线,很速度。
几乎EN都是1.2V

杠杠的,说得很精辟,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没有找EN脚之前,CPU电压正常吗?

没有CPU电压

网友:
咋你们这复位都是缺少电压   我这都正常该弄的都弄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版主修主板很细心,加油!

网友C:
是不是822的电阻

网友(2014-04-19):
留个记好!正准备修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822的电阻

想822想疯了吧?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2014-07-22):
确实看得累,不过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原来是有0.12,也就是说这个板,不是822的电阻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杠杠的,说得很精辟,赞
下次上个图小白又点消化慢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