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摔过,能进系统不能用usb

楼主(2014-03-15):
本子摔过,能进系统,但是键盘不能用,用usb键盘,没进系统前可以用,进系统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
拆开主机 看下主板哪里有伤!IO 芯片虚焊!或者有明显的 掉件祝你幸运

网友:
EC看了,没有虚焊的,至于掉件的目前还没有发现

网友:
南桥掉点了 没

网友:
KBRST #好像到南桥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了xxx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换键盘试, IO 芯片虚焊,查南桥,还有系统

网友:
摔了 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啊! 一般就是查IO 和南桥了!他们互相信号还有电源管理部分!只要USB数据对地阻值正常一般都是 5V没出来。貌似是IO控制的!

网友:
进系统后 usb有供电没  有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故障

网友:
晕。重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键盘不能用。摔过 估计掉点了

网友:
键盘不能用,估计键盘还是好的,只是不能用,
USB在进系统后不能用,
结合这2点,应该是“中断”了,中断级别比键盘和USB接口还要优先。
键盘,你测KBC的几个I脚,和O脚,看有什么情况,应该I的脚电平一样O脚的电平一样。
还有,就是所有的按键都去掉看看

网友:
先做系统,然后南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