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卸高压包

楼主(2014-03-15):
改通用高压板时要拆掉高压包,烙铁不好办。可用螺丝刀直接翘掉,再把引脚焊下来。其实很多坏了的器件都可以强行拆除,反而容易。

网友:
发错了,应该在液晶显示器版块。

网友:
把pcb上线翘坏就麻烦了  维修还是不推崇暴力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不赞成暴力拆除元器件。

网友:
高压包有那么难拆吗?烙铁随便就拆下来了,应该是你烙铁不好用吧,或者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