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97有没有3.42V

楼主(2014-03-16):
a1297不开机,公共点只有4V电源灯亮,开机无反应
不开机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3.42V有的,D6906的负端上

网友:
必须要有啊,主供电后面有短路拉低了把

网友:
刚接一台A1297不开机,正准备拆开看看。希望楼主尽早解决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主供后面没短路,电池可以开机的,Q7080击穿了代换了不知是不是不行?

网友:
在F7040点上强制加个8V电压,主板可以开机的,电池也可以充电,

网友:
有没有修过的,不充电a1297 i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