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的 怪问题 进 系统 就会这样 大家 请看

楼主(2014-03-16):
今天修到的 怪问题 进 系统 就会这样   滚动条 飞速的 跳 一会能进系统  但是 用起来非常的卡  硬盘 换过了 排除了 系统问题  此板 是集成的 我给它加了独立显卡 试过了 也是一样   兄弟们 不知道有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这种 情况 有的时候 又不会 出现 又正常可以用 有的 时候 一天都是 这样 汗 我没招了 请教大家 一下 知道的 说下 谢谢了 5分钟 刷新一次 在线等 谢谢各位了   《补充一下  内存 扫过了 没有 问题 》

网友A:
有知道的吗 兄弟们

网友:
看下CPU使用率是否在70%以上,在70%以上就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了不行,就要换U了,这中在800和I3上面最常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知道的吗 兄弟们

好的兄弟 我试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板子是啥型号?  800内存 换个667的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下,实在不行排除法,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不行换U试下

网友:
IU还是 AU?是IU的话关节能试一下。

网友:
敬请期待问题水落石出。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这个蛮,你刷下BIOS之后,然后再排除一下电脑整机的温度差

网友:
五花八门的问题都有,楼主查出问题了可要分享一下啊。我个人觉得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兄弟们 按楼上的方法 本人 现在 换了 U  在测机  他的U是 5200  Q 我换了一个 5000的 在试 现在 是可以 但要多试试 先试了 在来 回答各位 先谢谢了

网友:
我怀疑是北桥问题,你试U结果怎么样了啊!

网友:
排除一下U跟桥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有问题就会导致CPU占用很高很卡

网友:
看帖子也可以长经验啊。不错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故障我试过是时钟晶振坏了,换个晶振就好了,希望能帮楼主。

网友:
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配置BIOS恢复出厂就OK(注意要认为恢复哦)

网友:
试过了么  怎么样了啊   是U的事么

网友:
CPU的问题吧

网友:
主板问题,主板可能使CPU降频了

网友:
32.768晶振换了就好 770 780的都是这个问题。技嘉的上次经过 论坛中的朋友 指导 一换就好了。一样的问题。开机滚动条超快。有时又正常。马上换吧

网友:
我遇到几次 分别是光驱导致的出现过一次,硬盘数据线出现过一次。北桥虚焊出现一次

网友:
之前我修过一台惠普的原装机进系统也是这样进PE也是这样卡,后来用U盘把密码清除就O了      兄弟可以试下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起码你要说明是什么芯片组,你都测了那些电压,有没有换过什么零件,别人才能给你提供一些参考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你刷个BIOS看下  不好再想其他的办法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什么配置的?CPU和内存也可以换掉试试

网友:
你先进BIOS看下时间是不是也跟得很快,如果是的话就是32.768晶振起振变值了导致的……。也可以用示波器刷下该晶振是否正常……。如果换晶振不行的话就是晶振电容和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  直接换板了  哈哈  收了 300大洋  破板 还在 有空在弄下  谢谢兄弟们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桥坏了

网友:
楼主换板就好了啊,那你应该换一下晶振试试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学习了,见过这种问题但没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BIOS和U的吧

网友:
我有一次修一块板,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也是有时行有时不行,最后拆了网卡换独立,反复开机关机很多遍都没问题了,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cpu有换过吗   我之前就一个cpu坏的  导致 进系统很慢

网友:
实在不行   bios刷新一下

网友:
CPU 和主板这方面看看

网友:
BIOS 有尝试过放电么? 是否有更换过硬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