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UD3L 请大家搭配一个性价比,比价高的搭配(cpu,内存,显卡

楼主(2014-03-16):
技嘉GA-EP43T-UD3L 请大家搭配一个性价比,比价高的搭配(cpu,内存,显卡),主要是上网,看高清电影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4
专家就是专家

网友A:
e8400或者L5420+6670 DDR5或者GT240 DDR5 4G内存可以装WIN7

网友:
上L5420+1600的内存很不错的说,显卡就随便你了

网友:
好啊,好啊

网友:
775的CPU 真的现在也就这几种还能坚持一下了吧!Q6600 也可以 也不贵了! 显卡看高清的 不用太高的!只要不玩大型游戏 其实集成的都可以了! 看你看多高清的了。。。720P的 一般双核集成的就行 1080的 就差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8400或者L5420+6670 DDR5或者GT240 DDR5 4G内存可以装WIN7

请问Q8300和L5420哪个好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Q8300和L5420哪个好一些呢?。

L5420可玩性强一点

网友:
5420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上网看高清的话,买个高频双核就可以了,显卡买个支持高清的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15):
要是我,CPU肯定用L5420,服务器的U,又便宜又快。

网友(2015-03-27):
可以上775 志强cpu 或者771改

网友(2015-05-01):
Q8200 双核的E7200的就可以,你又不游戏 ,以足够了

网友(2015-11-17):
GT240
4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