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5电池开机屏幕不显示,电源开机正常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4-03-16):
(无正文)

网友:
你的电池坏了 折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显吧。

网友:
一电池坏,  二充放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一块电池试一下,不行就拆机检查主板充电电路部分吧!

网友:
自己多排查,先简单后难

网友:
应该是电池供电部分,充放电芯片

网友:
电池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拆开主板看看,可能主板有腐蚀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