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惠普(康柏)V3000分屏的显卡加热一下晶体又能用了,为什么换了改良芯片不到...

楼主(2014-03-16):
我手上有两台康柏V3000笔记 一台3706 一台3802 就是CPU型号不一样,剩下配置都一样。都是分屏后加热一下又能用了,时间不确定。3802那台换过芯片,用不到10月又分屏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也知道是显卡芯片问题,到底是显卡芯片哪里出了问题,网上说封装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导致的?我怎么感觉我手上的两台不光是这个问题呀!散热也都改装了,加了铜片,其中一台3706也刷了BIOSS。谁能具体说一下呀!怎么能解决呀!我怎么感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网友A:
要不然这个芯片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这个芯片就是假的

那个芯片是假的??你是维修人员还是用户?

网友B:
是不是改良都无所谓,前提是换的芯片是新的。。。哪怕是旧的,只要是再没坏之前拆下来的散热搞好了基本上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这个芯片就是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改良都无所谓,前提是换的芯片是新的。。。哪怕是旧的,只要是再没坏之前拆下来的散热搞好了基本上也 ...

换芯片也没扛过10个月真是悲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改良都无所谓,前提是换的芯片是新的。。。哪怕是旧的,只要是再没坏之前拆下来的散热搞好了基本上也 ...

为什么加热晶体就又能用?

网友C:
你别跟我说你加热就是风枪对着晶体吹一下啊。

网友:
如果芯片是真的,那你就可能是散热铜片没贴好吧

网友:
      有可能哄

网友D:
换改良芯片用半年就可以了!你的还能使用10个月,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只 有一步步排除,不行再重要植,再换个新的芯片了

网友E:
这机子都是这通病,我们只给客户保修一个月的时间

网友F:
用10多月不是挺好的   下次返修又有钱挣了

能坚持半年都不错了

网友:
网上很多卖假的芯片、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
芯片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换改良芯片用半年就可以了!你的还能使用10个月,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换改良的基本上是没有返修的

网友:
你有什么仪器能测出你买的芯片是新的呢

网友:
一般加焊一下,换改良芯片客户不买单

网友:
换显卡,处理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改良的基本上是没有返修的

你换改良那么牛呀 我感觉换也差点事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别跟我说你加热就是风枪对着晶体吹一下啊。

是呀!就是风枪一吹就OK 不过过几天或两周或一个月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10多月不是挺好的   下次返修又有钱挣了

你说的太对了,这笔记本让维修的人有饭吃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都是这通病,我们只给客户保修一个月的时间

保一个月没人修了。

网友:
要换改良芯片呢

网友:
都没人回复分屏是怎么回事那!谁能说具体一点呀!

网友I:
这个芯片太多是打磨芯片,要看晶片上是不是原字。不是原字用洗板水一下字就掉了,这么多年我们换了改良芯片还没有返修的。换改良的我们都是给客人保修半年或一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呀!就是风枪一吹就OK 不过过几天或两周或一个月又不行

那你能用十个月简直太神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芯片太多是打磨芯片,要看晶片上是不是原字。不是原字用洗板水一下字就掉了,这么多年我们换了改良芯片 ...

你是不是吹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能用十个月简直太神奇了。

换芯片的用了不到十个月后有分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保一个月没人修了。

单桥容易坏,而且价格不匪。换两个就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呀  还用说呀  再说了10个月可以了吧  难道你还要给客户免费换一个啊     这破机器  新机器挺不住10个月的 多的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是吹牛了。

你要是这样说,我就不用和你多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要是这样说,我就不用和你多说了

亲,我不是不相信你做BGA的技术,我是对着芯片的物理性质没有信心。你说说你是怎么搞的没有返修的??说出来让大家鉴定一下吧,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惠普的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发热量也大  换改良的显卡是解决最好办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亲,我不是不相信你做BGA的技术,我是对着芯片的物理性质没有信心。你说说你是怎么搞的没有返修的??说 ...

我就是换上全新的升级版芯片好的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客人拿机子来我们直接给客人说换升级版全新芯片不会返修,客人一般都会同意换的。现在还能接到这样的机子。前两年我们每天都接好几台需要换显卡芯片的,那时候芯片都在200左右。也是一样换,不返修客人也认同我们维修经验。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老客户很多

网友:
今天刚吹了一台DV3000

网友J:
换改良的吧,我换了都没有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换上全新的升级版芯片好的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客人拿机子来我们直接给客人说换升级版全新芯 ...

你哪里搞来的改良芯片,还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改良的吧,我换了都没有返修过

你用多少时间了,我换了改良不到10月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