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4-03-16):
联想b460 1.05v阻止30欧左右 正不正常 触发后个电压都有 之前是不触发 刷ecbios后可以触发 但现在触发电流到1a左右掉电 请教各位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A:
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吧?CPU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3/5v芯片旁好多元件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吧?CPU确定是好的吗?

不确定 手里没有替换的

网友:
感觉还是BIOS资料问题

网友:
掉电就是个蛋疼的问题,都到1A左右了,各大供电应该都出来 了,看下各个PG吧

网友:
接着刷BIOS

网友:
换BIOS试试

网友:
不好使 没用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了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BIOS没刷好呢  这款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没刷好呢  这款机器BIOS问题多

不会吧  都换好几个了

网友C:
有台,修不好,换主板的,换来换去,快递都陪了

网友:
看CPU复位有没有,还有PG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修不好,换主板的,换来换去,快递都陪了

怎么 换主板都没好使啊

网友:
BIOS最好多刷个把子。有的时候上传上来的BIOS也会有丢失的。

网友:
这个机子CPU容易坏的。建议找一个U换一下再说!

网友:
CPU确定是好

网友:
重新再刷一个BIOS

网友:
看看5V的阻值是多少,我前两天修过一个,是南桥微短, 换了南桥就不短了。

网友:
cpu供电MOS管爱坏

网友:
最近修到的B460都是些 EC程序丢失的

网友:
重新换个BIOS程序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