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彩票机维修

楼主(2014-03-16):
这是个新玩意儿··    客户说重启就不亮了·   打开一看 网上找了半天
最新电脑彩票机采用IEI-威强WinCE嵌入式主板:WAFER-6820-CENET 就是这主板·· 目测电容爆了·    叫客户放下来· 等消息

心想电容爆了换了就该好了吧·  结果才不如意··  集成度太高··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 就是不亮·   给客户报几千块钱呢·
估计要泡汤了····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加焊了   CPU  是板载的    威盛的南桥·· 都加焊过了 ··

网友:
电容爆了,温度一定很高,我的建议也是加焊

网友A:
楼主扣下电池。要不再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扣下电池。要不再换个电源试一下。

电源用的我修主板的···  老硬盘接口的那种····

网友:
你报的还真高、加焊一下吧!

网友B:
这价格值得修啊   发芯片值得  修好了就几千块大洋啊 ,换电容后和换电容前问题一样吗,还有这东西能找到bios不  试着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值得修啊   发芯片值得  修好了就几千块大洋啊 ,换电容后和换电容前问题一样吗,还有这东西能找到bi ...

就是查不到 问题在哪儿···胡乱换芯片 心里没有谱···

网友C:
修不好就淘个主板,

网友:
先查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就淘个主板,

都找过了  网上没有卖的····

网友D:
个人建议你检查一下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你检查一下板载内存

内存不是板载的  大哥··· SD的那种

网友:
集成度高的板子一般是空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