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楼主(2014-03-16):
Y460P上电掉电,上到022掉下来。。以为少电压或者短路,量各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测各电压都有,无CPUPG。刷南桥BIOS解决。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AwMDQ2fDM2ODI5MGEwNDJlMmRiNGU4MGNmMWM0Zjc4YjlhMWNlfDE3Njk4OTM3Nzc%3D&request=yes&_f=.zip

网友:
刷BIOS,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A:
现在的机子 超来超坑爹BIOS问题什么都可以 引起 前几天我就候过一台 K42JR 4.0的  BIOS引起亮机 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就自己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子 超来超坑爹BIOS问题什么都可以 引起 前几天我就候过一台 K42JR 4.0的  BIOS引起亮机 差不多2分 ...

你的意思是你这个机器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这个机器是刷BIOS好的?

是的 后来 刷BIOS刷好了

网友(2014-07-01):
缺1.5V转换电压也是它的通病

网友(2016-12-07):
钱好收,BIOS刷了又不会返修

网友:
这台机器真怪,修了个是开机花屏,进系统蓝屏,重新加焊显卡后,上电到0.3就掉了,以为是显卡焊爆了,测显卡也没有短路,本来要换显卡的,后看到帖子,决定刷下BIOS试试,刷上这个好了,还好没有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