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4-03-16):
     一台Z360,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无待机,一开始以为是BIOS坏,但拆开来还是先查了下芯片情况,发现有主供电19V, REF 2V,VCC 5V,EN1 EN2都有5V,觉得芯片坏的可能性大点,如果没有EN1和EN2的话我想我会直接刷BIOS,但这里有,,,所以就换了芯片,换好后正常,装好测试一天正常,还给客户。但客户回去就说开不了机和原来一样,但第二次开又开起了,就这样用了一个月左右返回来了,说开不了,但拿在手里一下又开了,,还是在我这多测下吧,,测了几天是有开不起来的情况,而且情况和之,前一样,无待机。
      又只好拆开来修,这次想找到问题的根源,加热下RT8206有待机了,过会又没了,,以为又是芯片不好,又换,,情况还是一样,一会就不行了,那应该不是芯片问题了,测3,5V电感阻值发现无待机的时候阻值只有20左右,加热后就回复正常了,也不是电感有电的原因,我用镊子短接电感后阻值还是不对,这是什么情况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3-17 09:41):
换新芯片会稳定得多,可能几天都没问题,一但出问题就和原来一样不稳定,怀疑是芯片坏了,但为什么老坏芯片呢??????

网友:
换下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把MOS管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加热会有变化的 而且还是漏电的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电容MOS管可能都没有问题。我遇到过一台ACER的机子和楼主的问题一个样子。最后我没有修了。太操蛋了。差点以为我的万用表有问题了。关注楼主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
遇到过一台CQ42  加热内存芯片  就能开机一直用  无任何问题  关机冷之后开不起,  最后结果是芯片虚焊,

网友:
供电换一套试下

网友:
这机就是麻烦,别外还有一台,显卡短路但能显示,显卡供电都没有,卡在LOGE上,然后掉电,,,后来显卡拆掉还是能显示,但不掉电,卡LOGE,正在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