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BIOS两个

楼主(2014-03-16):
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主BIOS,另一个是备份BIOS,他们<同时>连到南桥,他们都是同时参与跑码吗,还是只有一个参与跑码??分别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
主板是参与跑码的,从的是恢复用。

网友:
主BIOS程序坏了会自动启用第备份BIOS跑马亮机提示你修复主BIOS

网友A:
主BIOS平时做跑码用,副BIOS只有在主BIOS程序或芯片本身损坏的情况下,才会启用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BIOS平时做跑码用,副BIOS只有在主BIOS程序或芯片本身损坏的情况下,才会启用副BIOS

谢谢,你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