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I疑問

楼主(2014-03-16):
ACPI电源和控制信号 G3:断电状态 EC待机供电 S5:G3电还有,多了南桥供电 S3:G3 S5 电都有,多了内存供电 S0:G3 S5 S3 S0电全有

G3:断电状态 EC待机供电,是不識有問題,EC待机應該是沒有供電供电,有人知道嗎?

网友:
应该是系统供电3V 5V 电压不对呀

网友:
G3不是只有電池電壓,EC應該沒供電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