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电源板5V,3V输出电压过低,求指点

楼主(2014-03-16):
明基G2000WD电源板5V,3V输出电压过低,求指教,从哪里下手

网友:
实际输出只有3。69V     2。02V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断的开机关机,开一会就关,一会又开

网友A:
有些电容本身漏电也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容本身漏电也会导致

外观上看不出有漏液胀包的

网友:
别管鼓包没有.直接把5V那路的电容都换了.我修过好多次.电容外观没事儿.却已经坏掉的.

网友:
滤波电容C605电压下降好快,有时块有时慢

网友:
电容或是电源管理芯片把

网友:
换IC  量反馈

网友:
大哥 最好 上个图  要不真说不清楚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反正也不知怎么的,把控制板去掉后,电压没变到,不过测试了几个钟没有再出现闪屏的情况,后就这样返给客户了

网友:
3.69  2.02.。。建议换掉5V这流管后面的所有电解
个人认为,如果不是驱动板出故障,就是5V滤波电容没有了容量
为何楼主不把另一路高压板电压测测、说下?
如果高压供电电压也低,波动小,电源初级电容损坏可能性大,否则5V或者3.3电路问题面大

网友:
换掉所有电容,还是有跳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把电源IC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