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1.0大哥们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4-03-16):
刚接到一块主板 联想IH61M 上电触发 刚开机就掉电 反复的上电掉电 然后测量各个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然后就用
示波器
测量了下BIOS的片选 有下拉的动作 想请教各位大哥 是否的BIOS资料造成的 我也没找到这个BIOS 如果是的 哪位好心的大哥能给我传一份好吗? 小弟感激不尽,在此谢过了
掉电

网友:
来个特写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 帮我参考一下也行啊

网友:
断开CPU供电4PIN试过没有

网友:
CPU没装好,或者内存没有供电,再就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