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二修机,无线网卡只有一条天线,驱动装好后接收不到信号,求解

楼主(2014-03-16):
机器是进水,不太严重,上家焊过待机和ec,拆散了送过来的。 修复后装机,发现无线网卡只有一条线,随手装在了m接口上。重装系统win7,装驱动。无线网卡驱动用驱动精灵安装蓝屏,官网下的驱动没问题,但是打开后找不到任何信号,有线网卡能用。
数码城里无线信号很多,应该是机器的问题,由于没有这种半高的网卡没法更换,怀疑是天线,但有人说不插天线都可以收到信号,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补充内容 (2014-3-17 13:46):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本人真实学识鄙陋。安装了联想的电源管理后,按功能键会弹出无线网卡开关选择框,打开就好了。
开始按功能键能切换内外屏以为已经驱动功能键了,结果不是。后来换网卡,竟然开机提示不是原来的

网友:
遇到过,换无线网卡OK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无线网卡坏

网友:
不插天线也能收到信号,只是很弱,

有的机器是只有一个天线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很多需要装fn驱动,通过键盘来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A:
你装个电源管理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或者用USB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装个电源管理软件就可以了

电源管理和无线网卡的关系,实在联系不起来

网友:
楼主无线那里是打红色 的XX还是别的

网友:
联想的不安电源管理软件键盘上不能开启无线。。。

网友:
用usb外接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和无线网卡的关系,实在联系不起来

装上试试,一般能解决

网友C:
你把机子放到无线路由器旁边,看下,如果还是打叉叉,就不是天线的问题。没天线,两三米还是可以收到信号的。联想的机子有硬开关,和软开关。要用把两个同时打开才行,软开关就是FN,就是电源管理驱动。实在不行,就把无线网卡座子的20角用胶带粘起来,还不行。就确定是网卡坏掉了。

网友:
对,装个电源管理软件试试,联想的很多机子要快捷键开启的,在不行就只有换个网卡试试了

网友:
不一定哦,你可以让同行购买个WIFI网卡,反正机器修好了

网友:
那你看看线有断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机子放到无线路由器旁边,看下,如果还是打叉叉,就不是天线的问题。没天线,两三米还是可以收到信号的 ...

感谢您的解释,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硬开关应该是没有,没找到,fn功能好像驱动装好了,屏幕切换能实现了。我再试试别的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