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4-03-16):
版号   LA-8224P       主机型号   华硕K45VD

故障不充电     。测芯片 BQ24725R  测得 1脚 ACN 19.5V 。2脚ACP 19.5V.  3脚 CMSRC 19.5V.  4 ACDRV 19.5v  .   5 ACOK 3.3V.

6 ACDET 2.78v . 7 IOUT  0V .  8脚 SDA 3.3v  . 9 脚SCL  3.3V  .10脚  ILIM   1.5V    . 11J脚 BATDRV 10.15V  . 12脚SRP  10.15V.  13脚SRN 10.15V.

15脚  LODRV  0V . 16脚 REGN  5.9V  .17脚 BTST 9.8V  .18脚 HIDRV 10.15v   19脚 DHASE 10.15V. 20 VCC 19.5v ..
\

这个 机器在插上电源后 充电灯 亮起   ,但是就是没有充电电压出来。 开机进系统后 系统下显示电池在充电,电池电量显示百分之零。  就是冲不进去 。

网友A:
有没有更换电池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换电池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呢

这要没想到  还修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没想到  还修啥啊

早就换过

网友:
兄弟  15脚  LODRV  0V  18脚 HIDRV 10.15v    19脚 PHASE 10.15V. 20 VCC 19.5v,是不是上管击穿了啊,怎么可能上管驱动10v  下管驱动0v呢

网友:
这种故障以前遇到过,不太好修,最好找个差不多的充电电路对着测一下

网友:
你查下PQ104电感旁PR102取样电阻是否好,这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上下管 电压不正常啊   充电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