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双击变属性,逆天了

楼主(2014-03-16):
收到一台SL500双击变属性真是逆天了,我换了硬盘 ,进的PE双击还是属性,搞服了有没高手指点下是否主板坏是的话,回事哪部分 ,I/O还是南桥,
硬盘

网友:
触摸板按键或者键盘按键

网友:
换一个触摸板试一下,应该是触摸板坏的,先换试一下

网友:
触摸板键盘 都拔了试过了 ,硬盘换过了,

网友:
外接一个鼠标也是一样的现象吗

网友:
不进PE 进系统看看会不会这样 这样如果影响 不用去管他

网友:
抱歉抱歉没试清楚,是键盘不行管理大哥帮忙删帖吧

网友:
换触摸板 和键盘

网友:
触摸板排线不要接,然后裸板接USB的鼠标试试

网友:
用鼠标也一样吗 ?

网友:
搂主用外接键盘和鼠标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