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 0.4A 掉电

楼主(2014-03-16):
0.4A 首先能想到的就是CPU 无供电,测量开机瞬间偶尔有0.9V ,偶尔无电压。不走寻常路。直接到论坛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没收获。只有一个兄弟的一个求救帖子,原帖链接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7352&highlight=G32%2B%B5%F4%B5%E7  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大致浏览了一下这个帖子。帖子说。Q26 ,Q24 ,Q1018 无转换电压。 直接测量这位兄弟说的几个管子的转换电压。发现真的没有电压。看来毛病找到
,从情况看这个兄弟的毛病和我一样哈哈。

现在开始分析:无转换电压说明G极控制电压异常。测量了。Q26,Q1018,G极,只有1V多。不正常。直接测量+V15A 。搜索图纸

找到C1206 有12V多,正常。这个是+V15A的供电源头,说明升压电路工作正常。但不排除到R1193  的线路都正常。直接找R1193 找半天没找到。最好找Q1026..发现电路旁边有个电阻无标号。分析了一下就是R1193 测量R1193 上端有12V 下端只有0.8V 不正常。测量Q1026 G极待机状态下有3.3V 开机瞬间变为低电平。说明电路控制正常。

继续分析:毛病就在Q1026 本身,C1210 短路。和Q26,Q24,Q1018 本身。还有+V15A_RC 这个支路电路上。。毛病肯定就这些了

直接拆除 Q1026 .电路无变化,拆除C1210 无变化。拆除R100,R93 电压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现在一个可能就是+V15A_RC这个电路是那个了。搜图纸

发现了个Q1039 .直接拆除。电压恢复正常。测量发现场管D S直通。GD 脚已经有阻值。这个管子是给CRT接口提供5V 供电。为了保证一会不坏。改了一下电路直接拆除 Q1039不装。在Q1039 DS 脚直接接一个0欧姆电阻。就写到这里吧

看看主板截图

写的有点啰嗦了。实际维修这种故障太简单了。主要是开头难,因为不知道哪里毛病。这次维修速度难么快主要是由于论坛搜了一下帖子,直接就找到毛病了。所以我们有空没空多发发帖子。既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帮助大家提高维修速度,不走冤枉路。

对了还得提一下。这个G32的图纸和DM4,DV3 的图纸是一样的。我搜了一下。找不到G32,跟DV3的图纸,能找到DM4的图纸。其实是一样的。我看很多兄弟找不到图纸。这里提醒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恩  这种电流确实直指CPU供电,  如果给我修 肯定要测一段时间才会找到转换电压这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得很好,这一个管子坏了影响太大了,以后有这种情况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5-05-15):
思路很清晰,很到位

网友:
无供电还会引起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