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宏碁4741G内存供电

楼主(2014-03-16):
宏基4741G用可调电源能亮机,用电池点不亮。加焊内存供电芯片能亮,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是 内存供电芯片虚焊,那为什么可调电源又能 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有没有东芝那个大电容什么的。 如果有先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东芝那个大电容什么的。 如果有先换了。

nec大电容??没有

网友:
没有大神指点下 吗??

网友:
电池点不亮和用适配器点亮的时候测下各个点的电压,看有无变化的,还有内存那块的电压你看下前后有无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