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U 原厂BIOS

楼主(2014-03-16):
这个BIOS 是好的  大家放心用

k52JU 原厂.rar

网友:
我怎么下不下来额,晕死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  我刚刚用完就传上的

网友(2014-04-20):
有没有K52JB BIOS

网友:
  下下来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下俩来试试,跑码不显示

网友:
这个是好机器备份的,不是原厂的 BIOS ,原厂的 BIOS  CPU  温度不会高,风扇正常运转。而楼主的这个 BIOS 刷完了装上机器,CPU  一开机就88 度,风扇狂转,其他都正常,不知道会不会死机掉电就不知道了,我没有测那么久。我从这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45&highlight=MBX-224下载的 K52JU 温度 风扇都正常,就是 网卡没有办法装驱动,如果客户用无线网卡的刷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不到一个完美的 K52JU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