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不触发

楼主(2014-03-16):
?用适配器不开机  用电池正常   插上电流表 没有电流  量主板上只有19V 没有其余电压  BIOS刷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B:
楼上的都是专家啊,我前几天就修了款华硕的,也是上电池能开机,就是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

隔离电路出问题 19V还能过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是专家啊,我前几天就修了款华硕的,也是上电池能开机,就是隔离保护问题。

是么  ,怎么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路出问题 19V还能过去么

隔离电池和适配器,不是隔离电路吗?有的用的是P沟道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负极本来就会输出小电流的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电池和适配器,不是隔离电路吗?有的用的是P沟道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负极本来就会输出小电流的19V

哦哦哦 学习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路出问题 19V还能过去么

建议补充一下电路知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源转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补充一下电路知识

嗯嗯嗯 好建议 有推荐的资料 或者书籍么

网友:
电源芯片是RT8206A  这个机器的3V 5V 是开机之前就有的 还是开机之后才有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等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先看看护隔离电路过了没有,要是过了,就是待机电路坏了

网友:
先量一下主板的阻值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