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白屏

楼主(2014-03-1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67说点不亮,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4A心里想了一下这不是三星的通病吗,报个价同意修了后,折开机子很快找到那个电容,换了一个,接上电源,电流一下跑上去了,可是屏不显,白屏,完了,外接花的,想显卡是不是虚焊了,压一下,可是还是白屏,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显卡还是显存呢,从外接来看很像显存坏了,这个板子又不敢取下来,请大侠们支个招吧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可能性大, 你可以先加焊下显卡。 不行再弄显存喽

网友:
显卡重新换一个

网友:
你把花屏的图片发上来,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看看是否还是花屏呀。

网友:
显卡  显存很少有出问题的

网友:
风枪简单加热显卡,然后看看花不花,不花那就是显卡

网友A:
显卡  显存很少有出问题的 ,先查LCD3.3供电,在看显卡有没发开启信号。再决定加汗,我一般不会先动桥的。

网友:
同意9楼的,不要先动桥

网友:
同意先用风抢加热,在看情况

网友:
三星  r467  显卡不好搞啊

网友:
白屏,我曾经遇到过换屏线好的,楼主,三星的板子脆,别烤变形

网友:
应是显卡 ,吹一下

网友:
三星的板子换显卡比较难,这板子相当薄,还没有成功过,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先查下屏线,,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你说的这个现象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检查各乡供电 最后在动显卡

网友:
其实要是平线他就不会外接还有问题吧

网友:
有BGA就搞显卡呗!维修还怕这个么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3.3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还是先吹下显卡 看它花不花

网友:
换个液晶屏排除一下屏问题。。。。

网友:
刚遇到一台换显卡好了

网友:
查下后级转换电压到有没有到,或者偏低。先保电压正常。

网友:
显卡从植了,还是白屏,关键外接都是花的,屏和屏线那肯定是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显存很少有出问题的 ,先查LCD3.3供电,在看显卡有没发开启信号。再决定加汗,我一般不会先动桥的。

外接都花屏了。。。还显卡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花屏  信号应该出来了。 显卡的问题多谢  BGA 做卡

网友:
外接也花屏考虑下显卡吧

网友:
一般看花屏画面确定不了是显卡还是显存  就先做显卡  做之前看看风扇脏不脏 如果散热堵了 就做显卡吧

网友:
白屏一般都先排除屏线的   .

网友:
显卡坏了 这个机器换过2个显卡

网友:
板子都不敢取下来还修电脑

网友:
修好了吗?这么多人帮你要吧维修结结结果说说呀!

网友:
打下edid 然后 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