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挡在logo画面

楼主(2014-03-16):
今天接到一个主板(翔升G41V-U)客户说按下开机按钮一点反应没有。我经过一列的检查和测量。断为南桥坏了。于是换了个南桥只后卡在logo画面诊断卡上显示为38我有按了一下复位键之后诊断卡显示为40不动了。也不出画面了。这种故障第一次碰见。不知道该如何检修。

网友:
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南桥没有好, 或者换上的南桥是坏的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重新换一个南桥

网友:
先拆网卡串口试试,在刷BIOS不行在重做南桥

网友:
先刷BIOS看,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挡38当然是先查USB的阻值,再查南桥USB模块有没有5v供电进去,再然后是48M的USB时钟信号。

网友:
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我有片华硕m2n-mx,跟LZ的一样,卡logo,诊断卡38,一直没有修好,换io,拆网卡,声卡,都没用。南桥温度高,没有BGA,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是全新的。换了两个都卡在logo画面

网友:
上述的方法就拆网卡,声卡没试过了

网友:
大家给分析分析跟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查下USB OC#

网友(2014-07-06):
南桥没有上好 或者刷个BOSS试试

网友:
楼主把声卡换了吧!我遇到过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串口芯片  还是卡  就是你换的南桥有问题 如果是新的就是BGA没做好  G31 G41 出这种问题 基本是桥坏

网友A:
检查外设吧,网卡,声卡 串口,昨天我也碰到一个PS口键盘鼠标有时候卡LOGO死机,USB键盘必死。。该拆的都拆了,可还是这样,最后加焊了桥也没好,就放弃了。。。

网友:
北桥  CPU座 也会导致卡LOGO;前几天修了快华硕的卡LOGO最后观察发现CPU座有根针断了接上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外设吧,网卡,声卡 串口,昨天我也碰到一个PS口键盘鼠标有时候卡LOGO死机,USB键盘必死。。该拆的都拆 ...

大哥,你换个IO,估计就好了!

网友:
思路,查下USB,数据线对地址,再查PCI的数据线对地址,要一致,要么拆网卡声卡,1394,不行就是南桥的为题!

网友:
刷BIOS 新的南桥芯片能确定没问题

网友:
南桥都换了新的了那就不关南桥的事啊,只有外设看一下了。

网友:
档38,一般是外设的问题。建议楼主一个个去排除。如:USB、 键盘,声卡,网卡等

网友:
我也有张是这样有木有人解决了

网友:
除CPU 北桥其它都换完 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