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开不了机?

楼主(2014-03-16):
苹果MacBook Pro电脑,充电器是后配的,给客户配了一只新的适配器,后大部分都开不开电脑,偶尔能开机,开机后用都正常,关机再开就开不了。单独用电池也开不了机器,电池指示也都有电。把电池接口取下,单独用适配器每次都能开机。请问这是哪的故障?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换一个 安数大点的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原装电源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功率不够充不上电,所以拆掉电池用电源能开机,而接上电池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也充不上电,用电池也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 电池保护了    最好找个原装充电器 试试  看看行吧?

网友:
楼主,看看电池和适配器隔离电路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既然搞定了,求楼主分享啊,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充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