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50wd花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4-03-16):
联想L1950wd花屏,换了新驱动板和屏线一样,不接屏线白屏显示正常,量电源到驱动板电压,有5V和2.3V,头大,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显示屏逻辑板正常不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逻辑板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基本别折腾电源板 驱动板了,屏电路  和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就搞定

网友:
这是屏不了,,,

网友:
屏挂了    别浪费时间在那屏了

网友:
屏电路和屏都可能,麻烦了!

网友:
直接换屏咯

网友:
先换条屏线试试,若没有改变,应该就是屏的逻辑板问题

网友:
看来是屏坏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线试过  如果还是那样子的话 只有可能是显示屏坏了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不知道撸主的修好了没有?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
我对这种问题就是换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种问题就是换显示器

非常同意 换屏也行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
你猜对了,就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4-04-16):
测量下屏升压电压,关键测量点都测测

网友:
测那么多 不如直接换一个实在

网友:
逻辑板供电全了吗

网友:
  屏问题,换屏没价值了,换显示器吧

网友:
不是屏电路,就是屏啊,我一般都是叫客人换一台显示器吧,修成本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