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8能正常开机。USB PS/2没电压

楼主(2014-03-16):
本人接一台联想F318能正常开机。USB PS/2没电压。板号为CM3A76ME 测了USB PS/2接口没有短路。不知从何下手了。有此
电路图
的望给个我 QQ48732154
板号

网友:
确定下是否桥电路有无问题 ?

网友:
你要修的就是usb不能用么,还是

网友:
就是USB不能用啊。能正常开关机。插USB跟PS/2设备没反应。我量了是USB跟PS/2电压为0.正常的应该有5V的。能正常开关机,又没短路应该不是桥问题吧

网友:
USB都无电压了。肯定插东西上去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