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优雅A41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03-16):
不定时死机,内存,硬盘,适配器都换过,还是死机,但是用电池没事,机子拆开看到传说中的NEC大电容,但是据说NEC大电容的故障是掉电和重启,我的就是不定时死机,屏幕无反应的那种,也会蓝屏,可以装系统,装系统没事,有时候用测试软件测试半天也没事,因为没有专用设备所以也无法测量电流之类的,请大神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是啥毛病,另外如果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我图片上几个红框的位置能否添加几个330电容,谢谢!

网友:
最好拆了原来的再换上去

网友A:
加330的没事 注意正反就Owen

网友B:
开机时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根据电压值加电容。

网友:
还是把NEC大电容拆了,装个6个330电容上去好了。

网友C:
小白有话说,大哥你换cpu试了吗?

网友:
楼主果断换电容吧。换了肯定好。送钱的还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根据电压值加电容。

本人小白,能否告知一下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D:
搞了好几台了。最严重的两台是cpu供电都不能出来。电流0.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有话说,大哥你换cpu试了吗?

没有,感觉不太像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330的没事 注意正反就Owen

请问加在那里?我图片中的红框的位置可以吗?正面还是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好几台了。最严重的两台是cpu供电都不能出来。电流0.2左右.

你的意思也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可是我的不掉电啊,装系统也没有问题,装系统的时候从来没有死过机,就是使用时频繁性的,无规律的死机

网友:
就当做死机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