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美 M190Z1-P01 维修问题

楼主(2014-03-16):
之前是白屏,拆机后用通用版点屏还是白屏.查CM2709和3.3伏稳压管损坏.更换这两个元件后..出现每隔3秒依次黑白红绿蓝灰逐个出现的全屏图像.颜色还很正.很像是工厂测试模式...搞不懂.能够有人解答或者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1 纠正一下 chimei 是奇美
2 M190Z1-P01  物理显示尺寸是19寸 分辨率是1680 1050
3 用点22寸屏的板子(1680 1050)来点此屏 再进一步确认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纠正一下 chimei 是奇美
2 M190Z1-P01  物理显示尺寸是19寸 分辨率是1680 1050
3 用点22寸屏的板子(168 ...

早试过了.谢谢提醒..奇美......据说此屏程序很怪僻.不知是真假.

网友:
换根屏线,检查晶振